[原创] 数字麦克风如何应用

楼主(2019-12-05):
请问各位大神有人使用过数字麦克风吗?
数字麦克风产生的信号是如何被主机采集并使用的。简单的GPIO可以吗?需要进行啥处理啊

楼主:
采集到的信号是否还需要进行sigma_delta处理

网友A:
需要下降采样,后跟着低通滤波才行,这个gpio理论上是可以,但是实际你的mcu能扛的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下降采样,后跟着低通滤波才行,这个gpio理论上是可以,但是实际你的mcu能扛的住不? ...

数字MIC输出的信号接收进来还要经过滤波器降采样?那数字MIC输出的信号就是类似于SIGMA_DELTA输出的信号吗?不能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