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原理图和版图之间的飞线

楼主(2019-12-05):
按9可以点亮原理图上的线,但是版图并没有显示飞线,但是通过线的prode里面的一个类似于add一个小标志可以显示,其他的没有用是怎么回事?

网友A:
9就是你的一个点亮线的快捷键,跟飞线没关系。正常是通过schematic用XL打开的layout,在schematic上选中时(点选即可,不是通过9点亮)就会在layout上显示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9就是你的一个点亮线的快捷键,跟飞线没关系。正常是通过schematic用XL打开的layout,在schematic上选中时 ...

那么怎么看版图和原理图对应的飞线选中了呢

网友(2021-11-03):
遇到同样的问题,最开始以为是软件bug,但重启virtuoso还是不行,最后把器件重新摆放就有了链接关系。

网友B:
XL 打开;原理图中 按9再按F3,勾上schematic layout

网友(2022-04-13):
引用 网友B:
XL 打开;原理图中 按9再按F3,勾上schematic layout

好用!

网友(2024-12-12):
困扰我很久的东西终于得到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