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毛刺时钟切换电路的时序约束怎么设定???

楼主(2019-12-06):
由组合电路构成的MUX知道怎么进行时序约束,想请教一下,对于无毛刺时钟切换电路该怎么进行时序约束。。

网友A:
对mux_sel设置set_case_analysi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mux_sel设置set_case_analysis?

对于由组合逻辑电路构成的MUX,设置set_case_analysis来分析,这种方法是常见的。但是我不确定无毛刺时钟切换电路是不是也是这么做的。因为无毛刺时钟切换电路是时序逻辑。

网友A:
好像之前我们也是set_case_analysis
无毛刺切换内部设false path,不作时序分析,由功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之前我们也是set_case_analysis
无毛刺切换内部设false path,不作时序分析,由功能保证。 ...

好的,非常感谢大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