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毛刺时钟切换电路的时序约束怎么设定???

楼主(2019-12-06):
由组合电路构成的MUX知道怎么进行时序约束,想请教一下,对于无毛刺时钟切换电路该怎么进行时序约束????

网友A:
1. 同步电路部分按各自时钟收敛,正常约束
2. 跨时钟同步器约束摆放距离,尽量约束在0.25Tcycle以内
3. 异步界面上约束max_delay,控制逻辑延时与走线距离

无毛刺切换首先是电路结构和功能上要保证有足够的余量
其次才是涉及异步界面的约束收敛
不要本末倒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同步电路部分按各自时钟收敛,正常约束
2. 跨时钟同步器约束摆放距离,尽量约束在0.25Tcycle以内
3. 异 ...

谢谢大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