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中case,阻塞和非阻塞的区别

楼主(2019-12-06):
各位大神,请多指教!

    遇到这个一个问题:在一个case中用的是阻塞赋值"=",而不是非阻塞赋值“<=”, 代码如下:

wire  [1:0] reg_aa;
     always@(*) begin
        case(reg_aa)
             2'b0:   Q=32'hff;
             2'b1:   Q=32'hbb;
             2'b10: Q= 32'hdd;
             2'b11:  Q=32'ha00c_d0ac;
        endcase
end
由于reg_aa是根据时钟来一次变一次的,所以仿真的时候完美的避过了这个问题,在才注意到,对于芯片会有什么不同于RTL的表现或者隐蔽么?

网友A:
仿真不完全。。lint工作没做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不完全。。lint工作没做全。。。

是的。仿真只是功能仿真,确实能够达到预期目的,也没有出现问题,就是不知道最后芯片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仿真只是功能仿真,确实能够达到预期目的,也没有出现问题,就是不知道最后芯片会不会有问题?
...

没做后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后仿真。。。

做了的,后仿也能过,网上给的例子是因为同一个数既在等号的左边也在等号的右边,所以才有问题,我遇到的是等号的左边只有一个变量,右边的是常数或者是其他模块的reg输出,而且reg_a也是一个register,两者都和CLK相关。

网友:
为啥我没看出啥问题你要设计的不是一个组合逻辑 4-to-1 MUX 吗? 不应该用阻塞赋值 “=” 吗?

网友:
你这是组合逻辑,本来就应该用阻塞赋值。
时序逻辑中阻塞复制和非阻塞赋值电路可能会有不同。

网友:
代码没毛病

网友:
看了半天,还以为是我能力不足……

网友:
你这是组合逻辑,就应该这样写

网友(2020-05-13):
你这代码没有问题呀,要是硬挑毛病就是没有加default,但是你的条件遍历了,不加default问题应该也不大呀

网友:
我也感觉,愣了半天,这有啥问题么orz。。。

网友(2020-08-26):
组合逻辑always块不就应该这么写吗

网友:
always 敏感列表这么写不就是组合逻辑吗,没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