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ystemverilog的dist问题

楼主(2019-12-06):
我在产生约束时,遇到这么个问题:比如我需要将mode设置为:1 2 4 6 8 10 12 14 16 18 19 20 ,1的概率为10%,2,4,6,8,10,12,14,16,18,20的概率均为5%,19的概率为40%,请问要怎么做?只能这样吗?
mode dist {1:=10,2:=5,4:=5,6:=5,8:=5,10:=5,12:=5,14:=5,16:=5,18:=5,20:=5,19:=40};

网友A:
mode dist {
     1  :/ 10,
     [2,4,6,8,10,12,14,16,18] :/5,
     19 :/4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 dist {
     1  :/ 10,
     [2,4,6,8,10,12,14,16,18] :/5,

这个有语法错误啊

网友:
就是说偶数的概率为5%呗。曲线救国,可以按概率产生三个标志,每个标志对应一个区间

网友:
[2,4,6,8]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语法错误啊

是有问题,编译不过。

网友:
mode inside {1,2,4,6,8,10,12,14,16,18,19,20};
mode dist {
             1:=10,
             [2:18]:/50,
             19:=40
         };

运行结果:
rbin[1] = 190
rbin[2] = 119
rbin[4] = 108
rbin[6] = 126
rbin[8] = 119
rbin[10] = 116
rbin[12] = 94
rbin[14] = 114
rbin[16] = 99
rbin[18] = 118
rbin[19] = 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