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FPGA的MMCM定制时钟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2019-12-07):
使用PYNQ-Z2的FPGA,使用MMCM定制时钟,想看下定制时钟频率是否正确便直接将时钟引出,输出时钟经过OBUF输出,使用示波器测量时显示为三角波,但是频率时正确的,它为什么变成了三角波?

网友:
FPGA内部时钟波形肯定是可以的。
是不是频率太高了,IO管脚不支持这么高的时钟?
或者示波器带宽太低了,波形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