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横向放置的电流镜的dummy该怎么加

楼主(2019-12-07):
当需要匹配的电流镜的管子是横向放置时,dummy该怎么加?

网友A:
如果电流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随便加吧,个数控制好了就可以了,反正电流已经和整体方向不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流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随便加吧,个数控制好了就可以了,反正电流已经和整体方向不一致了 ...

我是觉得如果是加在整体电流镜的两端(即最左边一个的gate端和最右边一个的gate端)的话不如不加了,这样加的话又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反而浪费了面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觉得如果是加在整体电流镜的两端(即最左边一个的gate端和最右边一个的gate端)的话不如不加了,这样 ...

可以用来做冗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来做冗余啊

mos管的dummy一般都较小,就算改版一般都用不上。我倒觉得加了如果还把它的三端接到相邻的那个管子的gate端的话还会产生寄生电容,而且这种在gate端加dummy的方式没有起到dummy的真正作用,反而浪费了面积,得不偿失,所以如果是在两边加dummy的话我觉得不如不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s管的dummy一般都较小,就算改版一般都用不上。我倒觉得加了如果还把它的三端接到相邻的那个管子的gate ...

加上肯定有必要啊,对于匹配有要求的MOS, 加上dummy 从工艺,应力,温度梯度上都可以改善匹配偏差。 就按照你说的那种加dummy的方法没问题的,电流镜的gate上多一点儿电容,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肯定有必要啊,对于匹配有要求的MOS, 加上dummy 从工艺,应力,温度梯度上都可以改善匹配偏差。 就 ...

我只知道加dummy的主要作用是保证多晶硅刻蚀速率一致,可以帮我讲一下加上dummy从工艺、应力、温度梯度上来讲是怎么改善匹配偏差的吗?

网友:
我们用到的除过固定做optio当改版用的一般都不加,没有那么多面积加dummy

网友(2022-01-25):
有时候dummy会三端接到衬底电位,有时候三端短接到MOS管的某一端,不知道有什么差别?

网友:
我觉得不用加,因为正常的mos管的poly的width方向是在有源区外多出一部分的,当mos管横向放置时,这部分就可以减小刻蚀引起的误差,起到dummy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