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型DCDC为什么在DCM下不稳定

楼主(2019-12-07):
1.12V转5V时,DCM和CCM是稳定的。
2.24V转5V时,DCM出现大小波,但是CCM是稳定的。
可否提供一些思路.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A:
1、最小导通时间是由什么决定,最小导通时间有可能误触发了,LEB时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最小导通时间是由什么决定,最小导通时间有可能误触发了,LEB时间不够。 ...

LEB时间是500nS,还没有达到。这个就是上管的最小导通时间。但是这个大小波的导通时间很长。
在DCM下,电流小的时候,导通时间会更短,那时候是稳定。感觉不像最小导通时间。

网友B:
DCM情况下,由于sense的电流比较小,电流模式实际上倾向于退化成电压模式,给系统的稳定性带来问题,所以最好做PWM/PFM切换。

网友:
如何切换法?降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M情况下,由于sense的电流比较小,电流模式实际上倾向于退化成电压模式,给系统的稳定性带来问题,所以最好 ...

能展开说说?

网友(2024-04-15):
你好 你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我也遇到了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DCM下是定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