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线效应

楼主(2019-12-08):
天线效应为什么要向上层金属跳线,什么原理?

网友A:
在金属逐层的制作时会对下层的金属进行消除静电的操作,所以可以向上层跳一小段的金属线,将大量的电荷在金属线还没有接到gate时消去。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金属逐层的制作时会对下层的金属进行消除静电的操作,所以可以向上层跳一小段的金属线,将大量的电荷在金 ...

为什么在28nm以后感觉跳线对ANT作用不大了呢,是28nm以后的工艺都不用去离子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