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如何对uvm平台进行debug

楼主(2019-12-08):
可以通过verdi查看平台组件中的队列,数组,或者transaction这些数据吗?

楼主:
除了打印信息外

网友:
需要VIP支持,可看各层包括transaction层数据,在PCIe上实现过。

网友:
可以,synopsys出过user guid

网友(2020-03-04):
1.在编译时加入 -debug_access+all选项;
2.使用./simv -verdi&进入verdi调试模式;

网友A(2021-07-09):
引用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Holden_Liu/article/details/106909625

打开transaction browser。hier,tree这一栏是空的,这是哪个编译语句没有添加吗?

网友(2021-12-02):
引用 网友A:
打开transaction browser。hier,tree这一栏是空的,这是哪个编译语句没有添加吗?

...

.simv -gui=verdi -uvm_Debug

网友(2025-06-03):
引用 网友A:
打开transaction browser。hier,tree这一栏是空的,这是哪个编译语句没有添加吗?

...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看不到h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