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ummy PMOS器件,栅源漏三端都floating,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9-12-09):
很普通的电路,电压大概5V左右吧,纯PMOS,要求在周围添加一圈dummy。为图省事,就直接copy了正常电路内的PMOS器件,只是把所有的contact孔给拿掉了。请问各位大神,像这样,PMOS器件 S D G 三端完全floating,会对正常电路,产生不良影响吗?

楼主:
补充一下,器件尺寸不大, 1/1

网友A:
只要确认完全floating,就不会有影响。

网友:
不接电源吗

网友B:
建议不要floating  ,没法放电

网友:
绝对不可以

网友:
这样不行,接电源short掉

网友C:
这样做法:去掉了所有的contact,管还是存在的。LVS能过吗?dummy器件不能悬空,一定要短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确认完全floating,就不会有影响。

是完全floating的,什么都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floating  ,没法放电

尺寸很小,也就1/1,会积累很多电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法:去掉了所有的contact,管还是存在的。LVS能过吗?dummy器件不能悬空,一定要短接起来。
...

lvs是识别的mosckt这层,只要把这层拿掉,lvs就不会把这个识别成mos器件了,所以lvs可以过。
可以理解成是dummy 器件,器件 栅 源 漏 三端完全悬空,和任何电路都没有关系了。
还会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lvs是识别的mosckt这层,只要把这层拿掉,lvs就不会把这个识别成mos器件了,所以lvs可以过。
可以理解成 ...

实际上,这个管子的G端是悬空的,在芯片制造的过程中。不知道会引起什么问题。我在做的过程中都是短接起来的。建议你与工艺厂的人联系说明一下,听听他们意见。或者就这样做,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是没有风险的。

网友(2020-03-10):
会积累电荷。

网友:
咨询fab吧

网友(2021-02-23):
这样做的话GT的电位是不确定状态,绝对不行啊。。。。

网友(2021-07-22):
尽量不要完全浮空,这样会导致电荷没有泄放的路径,很难实现电荷的转移,再说LVS也很难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