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电路作驱动电路使用

楼主(2019-12-09):
求助:最近在学习ADC,看了一款AD7606,通道CLAMP电路后直接接了一个  差分放大器和二阶滤波器,老师说这两个电路也起到 驱动 的作用,怎么理解啊,有哪方面的资料推荐吗?

网友:
个人认为,所谓“驱动”,就是要有为负载提供“能量或功率(单位时间的能量)”的能力。那么若后级的输入阻抗是较小的容性阻抗负载(比如大电容)或较小的电阻负载,就需要前级提供较大的电流,否则,电路响应很慢(比如小电流为大电容负载充电),而且电流不足而硬要提供大电流,会拉低电源电压。所以要看电路负载是什么样的负载,需要前级提供多大的输出电流,前级能满足负载所需的要求,就具备“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