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 TEA19361T TLE8444SL ADW71205WSTZ全新正品

楼主(2019-12-09):
1、NXP恩智浦 TEA19361T  AC-DC 转换器,离线开关
规格
输出隔离        隔离
内部开关        无
电压 - 击穿        -
拓扑        反激
电压 - 启动        14.9V
电压 - 电源(Vcc/Vdd)        0V ~ 120V
占空比        -
频率 - 开关        25.5kHz ~ 128kHz
故障保护        超功率,超温,过压
控制特性        -
工作温度        -25°C ~ 125°C(TJ)
封装/外壳        10-SOIC(0.154",3.90mm 宽)
供应商器件封装        10-SO
安装类型        表面贴装型

2、TLE8444SL  四路半桥驱动器IC
特点
4半桥功率输出( 1.3ΩRDS ( ON)最大值Tj=150°C)
最小过流关断时0.9A
半桥输出的简单的并行接口控制
反相和非反相输入端,以最小化的数单片机连接
极低的电流消耗在睡眠模式(最大5μA )
错误标志的诊断
在ON状态下负载开路诊断中的所有
输出输出过电流保护
过温保护,迟滞
过压和欠压闭锁
3.3V / 5V兼容的输入与迟滞
无交叉电流
内部续流二极管
散热增强型封装(导线熔)
绿色产品(符合RoHS)
AEC合格

概括:
该TLE8444SL是一个受保护的四半桥IC有针对性的对汽车和工业运动控制应用程序。它是一个基于英飞凌智能混合技术SPT一个单芯片,结合了双极和CMOS控制电路与DMOS功率器件。直流电动机可被驱动在正向(顺时针) ,反转(逆时针) ,制动和高阻抗模式,其中如Stepper-电机可以驱动在无电流,正/负输出电流的模式。这些不同的模式,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该装置的一种微控制器标准的并行接口来实现的。在PG - SSOP - 24-7封装是有利的,因为它可以节省PCB板空间和成本。集成短路和过温保护以及它的内置诊断功能,如过压和欠压闭锁和负载开路检测,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和性能。

3、ADW71205WSTZ  数字转换器芯片
该AD2S1205是一款完整的12位分辨率跟踪分解器到数字转换器,它包含一个板上可编程正弦波振荡器,提供正弦波激励的解析器。

应用范围
汽车运动传感与控制
混合动力
电动汽车电动助力转向
集成起动发电机/发电机
工业电机控制
过程控制

产品亮点:
-比例跟踪转换。在Type II跟踪循环提供无连续输出位置数据转换延迟。它还提供噪声抑制和谐波失真的基准宽容和输入信号
-系统故障检测。故障检测电路可以感知分解器信号的损失,外的范围的输入信号,输入信号失配,或位置跟踪丢失
-输入信号范围。正弦和余弦输入端可以接受差3.15 V P-P的输入电压± 27 %
-可编程激励频率。激励频率很容易编程为10 kHz , 12 kHz时, 15 kHz或20 kHz的使用频率选择引脚( FS1的和FS2引脚)
-三重格式位置数据。绝对12位角度位置数据经由任一个12位的并行端口或3线访问串行接口
-增量式编码器仿真采用的是标准A-四-B格式,方向输出。数字速度输出。 12位有符号数的速度访问无论是通过12位并行端口或3线串行接口

TEA19361T,TLE8444SL,ADW71205WSTZ产品资料仅供参考,询价请找明佳达客服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