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OCC CLKMUX

楼主(2019-12-09):
各位大佬,现有多时钟域的设计,想要实现DFT 的OCC。原来做的是标准scan,因此在设计中存在 “assign sys_clk = test_mode ? scan_clk : sys_clk;”语句。现在想要做DFT的OCC,因此我将原来的scan_clk替换成从PLL出来的时钟,但是综合后报警告(TEST_374),时钟应该是没受OCC控制,不能正确串链。请问如何处理啊?

网友A:
PLL出来的时钟也不是OCC时钟啊

你要指定对PLL时钟插OCC,用OCC后时钟来bypass才行吧

另外,
1. 如果sys_clk也是低频时钟,就没必要用OCC时钟bypass了,你原来的by pass就可以
2. 如果clk_sys是需要从PLL时钟来的,那就把mux结构去掉,直接连接PLL插OCC后的时钟就可以了

楼主:
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有多时钟域存在,想要将多时钟串成单个时钟进行处理。就是不太清楚多时钟域的时候如何处理这个时钟,是需要在每个时钟域后面加入一个OCC么?这样的话如果我有4个时钟域,岂不是需要4个OCC?这4个OCC能同时工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L出来的时钟也不是OCC时钟啊

你要指定对PLL时钟插OCC,用OCC后时钟来bypass才行吧

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有多时钟域存在,想要将多时钟串成单个时钟进行处理。就是不太清楚多时钟域的时候如何处理这个时钟,是需要在每个时钟域后面加入一个OCC么?这样的话如果我有4个时钟域,岂不是需要4个OCC?这4个OCC能同时工作么?

网友:
mark ,观察一下。

网友A:
OCC不是用来解决你多个时钟域串链的问题

1. OCC的用途
OCC是片内时钟控制器,在DFT模式下可以进行低速scan时钟和高速at speed时钟的切换,更主要的用途是来做transition测试,同时兼具scan测试的低速时钟bypass功能。一般认为100M以上的时钟才需要做transition测试,100M以下的低频时钟不需要插OCC,直接用SCAN CLOCK bypass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工艺条件下基本上scan时钟频率都做到100M了(节省ATE机台测试时间,SCAN频率高则测试时间短),只有实在无法收敛才会考虑将scan 频率降到50M

不同时钟的OCC,也可以共用一个低速scan clock

2. SCAN测试并不一定需要OCC
如上所述,如果你不需要做transition测试,那可以不用OCC,直接用低速scan clock bypass功能时钟也是可以的。

3. 跨时钟域串链规则
可以分开,也可以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就是one scan clock策略,网上去搜下相关topic
对于低速scan测试而言,即便是异步时钟串在一起,把SCAN和capture模式都收敛掉了,问题也不大
在高速transition测试时,跨func时钟异步界面需要屏蔽处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OCC不是用来解决你多个时钟域串链的问题

1. OCC的用途

感谢回答。这个我在user guide中已经找到了对应的处理,我在每个时钟后都插入了一个OCC,添加命令解决了clock_gate问题。但是现在还是出现C1警告,表示在时钟OFF阶段某些cell不受控制,导致覆盖率很低。请问这个C1警告如何处理呢?
Warning: Clocks PIs off did not force off clock input RD of scan DFT  ...(c1-1)

网友A:
DRC Rule C1
Message Text
Clock Rule C1: Clock PIs off failed to force off clock input N of scan S I (G).
Severity
Error
Examples
Example 1: Scan chain with a master-slave configuration

Example 2, below, displays an integrated cell using a latch-based gating style, rising-edge-triggered. The integrated cell contains test logic scan enable.
Example 2: Rising-Edge Latch-Based Integrated Cell With Post-Control (latch_posedge_postcontrol)
Example 3, below, displays an integrated cell using a latch-based gating style, falling-edge-triggered. The integrated cell contains test logic scan enable.
Example 3: Falling-Edge Latch-Based Integrated Cell With Post-Control (latch_negedge_postcontrol)
Description
When all clocks ports are at their off state, all clock/set/reset inputs of scan state elements must be at their off state. The only exception to this would be if these inputs were causing a capture of data from within the scan cell in which they reside such as when a slave latch captures data from its master latch.
N is the input port number of the ATPG primitive (set=0, rst=1, clk1=2, data1=3...), S is the name of the scan chain, I is the instance pathname, and G is the gate ID number of the device.
Failure to satisfy this rule can result in scan cells failing to hold their value before capture, and there is a high risk that patterns generated would fail in simulation. Scan based simulation continues to assume that the values captured during a capture clock cycle are the result of state element values that existed at the end of the load operation. This assumption might be false if scan cells fail to hold their value and lead to patterns generated that fail simulation.
This check is performed by simulating the logic values that result when:
clocks are at their off state
constrained ports are set to their constrained values
constant value nonscan cells are set to their constant state
nonscan cells which have constant values are determined automatically during circuit learning.
This rule violation occurs if any clock/set/reset input of any scan cell memory element is not at its off state.
What Next
A common cause of this violation is a missing clock definition or a clock defined with the wrong polarity.
Another common cause is a clock which passes through a MUX, and the select line of the MUX is not constant. If the MUX is controlled by some sort of test mode port, that port should be constrained with an add_pi_constraint command.
A violation can be analyzed using the schematic viewer by selecting its violation ID number from the ANALYZE button. This changes the pin data reporting to clock-off data and displays the failing cell with all the gates in the backtrace cone of the failing input. This shows the failing clock/set/reset input and tracing back from this input can assist you in determining how to correct the probl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 Rule C1
Message Text
Clock Rule C1: Clock PIs off failed to force off clock input N of scan S I  ...

感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看的不太懂

网友(2020-03-31):
简而言之就是时钟可控问题

网友(2022-05-26):
怎么不去DFT板块问?
你的OCC是EDA工具插入的?还是手动例化的?
感觉你很多基础概念有点迷糊。

网友(2022-12-14):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请问这个clocks PIs off did not force off clock input 0 of scan DFF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3-11-11):
引用 网友A:
OCC不是用来解决你多个时钟域串链的问题

1. OCC的用途

大侠 请教下 我可以理解为occ可以测transition 也可以测试stuck-at 对吧? 用pll_bypass 来切换transition和stuck at

网友(2024-03-08):
请问怎么在每个时钟后都加一个oc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