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dence TRAN只做选择点仿真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9-12-09):
想做时间长一点的TRAN仿真,但耗时太久,所以只想做选择点而不是所有点的TRAN仿真

知道TRAN仿真里有这个功能,但具体在save一栏选择selected后再怎么设置想要保存的点?

比如只想得到电路某条线上电压随时间的变化的波形

网友A:
ADE-Outputs-to be saved-select on schematic。

网友B:
这样会快吗,仿真的时间还是要的,只是数据处理的过程简单了点,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E-Outputs-to be saved-select on schematic。

这样做仿真速度没什么变化啊。。。话说TRAN仿真的这个option真的有减少仿真时间的作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快吗,仿真的时间还是要的,只是数据处理的过程简单了点,是这样吗? ...

不清楚,之前了解到有这个方法,说是TRAN仿真只选择保存想要的点的结果可以节约仿真时间,但不确定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做仿真速度没什么变化啊。。。话说TRAN仿真的这个option真的有减少仿真时间的作用么
...

当仿真结果文件巨大的时候,这样设置确实可以节省时间,这个节省的不是仿真时间,而是数据存储的时间。如果只是个小电路,那就没啥意义。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少存节点是为了节省空间,对仿真速度没啥影响的。
真的要加快速度只能加cpu或降低精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仿真结果文件巨大的时候,这样设置确实可以节省时间,这个节省的不是仿真时间,而是数据存储的时间。如 ...

原来是这个样子,了解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少存节点是为了节省空间,对仿真速度没啥影响的。
真的要加快速度只能加cpu或降低精度等。 ...

了解了,感谢

网友(2024-05-24):
引用 楼主:
这样做仿真速度没什么变化啊。。。话说TRAN仿真的这个option真的有减少仿真时间的作用么
...

outputs - save all ... - 第一行选selected,把需要保存的信号放到输出结果里,确实如果是大电路会快很多,很好用……但是如果内部出现什么问题,也是看不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