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既然已经前面已经施加了约束为什么到后面还要生成sdc文件?求大佬科普一下

楼主(2019-12-09):
既然已经前面已经施加了时序约束,面积约束为什么到后面还要生成sdc文件?求大佬科普一下

网友A:
你说的是dc吗?你也可以不用生成的sdc直接导所有前面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dc吗?你也可以不用生成的sdc直接导所有前面写的

对就是dc,你的意思是后面如果用到sdc可以用自己写的,也可以用软件生成也的对吗。二者没区别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