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0.25um BCD高压工艺问题求助

楼主(2019-12-09):
我是新入门的新人,想问一下各位前辈,0.25um 30-60V BCD工艺 ,这里的30-60V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vds能承受的电压。也就是常说的额定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s能承受的电压。也就是常说的额定工作电压。

还想问前辈,VDS的耐压是在PDK中查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问前辈,VDS的耐压是在PDK中查看吗?

不同工艺有点区别,但是相差不大。这些信息都可以在相关的doc中查看,有的详细一点,有的比较简单。具体在哪个doc中,需要自己去找。

网友(2020-08-28):
楼主的PDK文件可以共享学习吗?

网友:
BCD 就是GATE 低压 , drain 可耐高压, 靠拉 drain 距离方式 , 耐压一般 20v 30 40v 50v 60v ,   VDS 耐压看 symbol name 多少未看出来 ,    PDK 请自己跟 Fab 拿 . 这种都签NDA 不能流出来

网友(2022-01-12):
安全工作电压,也叫额定工作电压

网友B(2025-02-22):
你好,0.25BCD的工艺库方便分享学习一下吗,qq11695448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0.25BCD的工艺库方便分享学习一下吗,qq1169544800

哥们找到BCD工艺库了吗 太难找了

网友:
你好,0.25BCD工艺库方便分享学习一下吗?QQ615764562

网友:
bcd pdfk

contact  "FAB"  slaes and  AE ..

vis 0.25um bcd 40/60
umc 0.25um bcd

tsmc  b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