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芯片可靠性测试有哪些知名供应商?需具备什么认证资质?

楼主(2019-12-10):
根据JEDEC标准,芯片从样片到量产期间,需经历多轮的电路可靠性(ESD、Latch-Up、HTOL)、封装可靠性(PC\TC\HTSL\HAST等)测试。
我想请教大神,
1、国内能提供这些测试服务的有哪些供应商?
2、需具备哪些认证资质吗?
3、封装跟测试在同一厂家会有什么问题,是否分开更好一些?

楼主:
海思的测试好像主要放在宜特,大陆和台湾还有哪些专业的测试供应商呢?

楼主:
区里都没有了解的吗,我自己补充一下吧:
据了解,海思目前芯片测试主要的供应商为三家台企:闳康、宜特、蔚华。每年由采购决策。
至于资质,不太了解,这种大厂相关的资质肯定齐全。
海思的封装和测试应该是分开的,其封装主要是矽品、长电,而测试放在上述三家。至于为什么封测不放在一起,想必有其中道理,毕竟封装厂的专职并非测试,分工催生专业。

网友A:
1、测试服务商,我知道的你基本上也都说了,闳康和宜特都用过,也有几家新的,不过脑子实在想不起来了,之前他们联系过我。基本上也都是同行业的跳槽出来单干的

2、资质不太清楚,

3、封装和测试分开,主要还是测试在国内,量大了以后可以便宜很多。很多公司,开始在台湾ASE搞封装测试,稳定了以后,把测试都搬到国内setup。。封装还留在台湾。。

一般没量的时候,或者公司规模不大的时候,在长电,华天,这样的厂,根本不接只测试的,都是要求封装测试都要在一起才接单,只有你规模大了,量大了,才例外。。。

楼主(2020-01-11):
引用 网友A:
1、测试服务商,我知道的你基本上也都说了,闳康和宜特都用过,也有几家新的,不过脑子实在想不起来了,之 ...

谢谢老哥补充的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补充的信息!

我也是接触之后才发现还可以用这样的骚操作。

ATE供应商做方案的时候,考虑到一些国内的机台配置情况,按照兼容台湾和大陆的方案来做,这样后期costdown的时候,可以transfer回国内,直接上,硬件不用改

网友:
朋友是宏康的,台湾企业,资质不是全,在西安感觉有点困难,听他说,其他就是宜特
军品建议直接研究所,广五,771,北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