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RIPE上VIA打了太多,如何设置

楼主(2019-12-10):
STRIPE上VIA打了太多,如何设置,如何让它只打80%,请教用什么命令

网友:
把stripe上的孔全部删掉,手工用命令去打孔,打什么类型打多少孔用命令来实现

楼主:
这不成了custom layout了。。。

网友:
如果是 Innovus, 方法有几种。

1. Run setAddStripeMode -max_via_size ..., before running addStripe

2. Use editPowerVia command

3. Add custom VIARULE

楼主:
但是setAddstripe -max_via_size没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