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给一张斩波放大器未低通滤波前纹波图,我分不清纹波和尖峰

楼主(2019-12-10):
最近在做斩波放大,前仿真下,斩波放大器在未加低通滤波的情况下,输出有很大的脉冲,我原来以为是纹波(ripple),但我加了ACFB来尝试消除纹波后,开始还以这个脉冲s是尖峰(spike)。求大佬给一张斩波放大器未低通滤波前纹波图,或者帮我看一下我的输出(未加低通滤波和ACFB的典型斩波放大器输出,斩波频率为500KHz,测试电路为双端输入单端输出运放测试失调电压,单电源3.3V供电,共模电压为1.65V)。测试电路图与输出电路图如下:

楼主:
关于ripple和spike的产生我目前还是不够清楚。我看文献得到的结论是spike和ripple由时钟馈通电荷注入引起。如我上楼贴图,频率为两倍斩波频率的spike是由什么引起的呢?目前还是前仿真阶段。我用了加dummy,使用NMOS和PMOS的互补开关,spike都没有明显减小。减小了斩波频率和加大了上升下降沿的时间都没有明显改善。这让我很困惑。

网友(2023-03-10):
开关使用nmos就可以了吧,chooper本身就有一定的补偿效果

网友(2023-06-25):
楼主,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两倍斩波频率是怎么来的。。运放的带宽是多少。
我感觉两倍斩波频率是不是你的其他时钟分频给到斩波频率,然后这个时钟又从哪馈通过来了?

网友(2024-01-18):
解决了吗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

网友:
解决了吗请问,我的输出也是这样的尖峰。我看文献上说纹波是由于失调只经过一次调制产生的交流信号;这个尖峰感觉有点像电荷注入产生的glitch。但是我疑惑的是拉扎维书上的电荷注入产生的是负电压差,但仿真图的尖峰有正有负,或许是还有别的误差存在?

网友(2024-12-31):
ACFB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2025-08-18):
你好,想问一下,你这个输出波形很一致,我仿真的时候,它的输出结构会变化,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