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R中congestion问题?

楼主(2019-12-10):
请问一下,在apr中routing之后还有congestion问题,例如H5/2,这种情况是有3根绕线紧张拥挤 但能绕开,还是真实的存在3根线没法绕且必须要解决这3根线的congestion问题?(存在少量的congestion问题只是代表阻塞拥挤,还是代表真的存在没法走线的数量且需要解决)
求解,谢谢

网友:
做完detail route还是没法绕的话,那就是所有资源用光了,确实没法绕了。在detail route之前的阶段都是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