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ΣΔADC

楼主(2019-12-11):
请问各位大神,ΣΔADC中的数字抽取滤波器是怎样把前端ΣΔ调制器输出的1bit数字码流转换成多bit的数字信号的,从时域上怎么分析啊,好像没人能讲明白。

网友:
可以看看FIR滤波,比如平均就是简单的低通滤波,z域是(1+z-1+z-2+...+z-n)/n,假如你的AD20个输出中有8个1,那么8/20=0.4,这个0.4很明显是多位的结果。常见的数字滤波器,为CIC+补偿+半带滤波器,matlab有工具设计,实现时注意数据位宽的调整。

楼主:
大侠,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想实现16bit的ΣΔADC,前面调制器输出的都是1bit的信号,要么是0或者是1,这些信号怎样转换成16bit精度呢,按道理要有65536个1bit信号才能看出是16bit信号,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