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请问上混频器怎么仿真转换增益与本振频率的关系?

楼主(2019-12-11):
各位大神,请问上混频器怎么仿真转换增益与本振频率的关系?具体该怎么仿真啊?提前谢谢啦!

网友A:
设本振为变量,参数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本振为变量,参数扫描

您好,那这样就是离散的点了,我想得到横轴是本振频率,纵轴是转换增益。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大神帮忙

网友:
我想这个文件应该能帮到你
Mixer Design Using SpectreRF.pdf (3.01 MB , 下载次数: 48 )

网友(2020-08-12):
设置本振为大信号,输入为小信号,hb中扫描本振频率,hbac设置小信号为单频点,最后看hbac中的gain。
2楼说的就是这个,离散点连起来不就是连续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