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直流偏移消除电路(DCOC)的疑问

楼主(2019-12-11):
如图,使用类似的全差分DCOC做TRAN仿真发现信号开始时会波动着回归到0偏移位置,稳定后单路信号又会逐渐产生震荡

输入信号周期15ps,为了仿真直流偏移的情况,在输入端设置输入信号就有一定的偏移,两路信号幅度分别设置为50u,DC偏移设置为20u

有大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全差分DCOC设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么?求大佬指教!
全差分DCOC电路一直设计不来,在cadence中怎样仿真DCOC的效果也不了解

网友A:
相位裕度够吗,跑tran的时候输入设成直流也会有这种问题吗

网友B:
DCOC也是环路,反馈中遇到的问题,这里一样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裕度够吗,跑tran的时候输入设成直流也会有这种问题吗

相位裕度看了差分OA的,也就是图里的Gm级,是足够的
直流的情况没看过,不过今天试着把反馈的输入端换到电路后级,让输入输出隔开稳定后再震荡的问题就没了,不过信号在稳定前还是会有波动的情况,这种稳定前的波动的情况是正常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OC也是环路,反馈中遇到的问题,这里一样要考虑

设计DCOC的情况不多,之前用别的情况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但这次在差分DCOC里出现了,很困惑有没有什么别的指标能体现环路稳定性呢?
只了解OA,也就是途中Gm可以看相位裕度,但这好像只是对OA来说的?将OA当作反馈接入其他电路后该看什么指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位裕度看了差分OA的,也就是图里的Gm级,是足够的
直流的情况没看过,不过今天试着把反馈的输入端换到电 ...

只看Gm级是不够的,因为你的整个环路实际上是Gm和RC网络一起构成的。你的RC级实际上给环路多增加了一个极点,单个Gm稳定,加上RC以后不稳定也是可能的
我不太明白你说的反馈的输入端换到电路后级是什么意思,是连到你图上vga的输出吗?要是连到vga输出的话,环路增益和极点数量都多了,可能会更容易震荡。你的RC网络的带宽、Gm级的带宽和增益、vga的带宽和增益能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Gm级是不够的,因为你的整个环路实际上是Gm和RC网络一起构成的。你的RC级实际上给环路多增加了一个极 ...

RC设置是100k和1p
GM级-3dB带宽是10MHz,增益接近80dB
VGA有使用峰化结构-3dB带宽在100GHz以上,增益10dB
VGA有两级,带宽接近,增益接近也就是20dB

网友A:
引用 楼主:
RC设置是100k和1p
GM级-3dB带宽是10MHz,增益接近80dB
VGA有使用峰化结构-3dB带宽在100GHz以上,增益10dB ...

按你的这个数据,RC和gm接在一起确实不稳定
RC的带宽算出来是1.591549431M,近似1.6M,这个决定了环路的主极点,而且整个环路里面RC不提供增益,环路增益就按80dB也就是10k算
这样得到的GBW就是16G,整个环路里面第二个极点要在2~3倍的GBW的位置才能有比较好的相位裕度,也就是差不多32G
但是你的第二个极点位置在10M的位置,相位裕度是非常不够的,这肯定要震荡了
RC改连到vga输出,就不震荡,这有点奇怪,连上vga增加了环路增益,应该更加容易震荡才对
你试过我说的输入改成直流吗,也会震荡还是怎样
顺便好奇一下你这个是什么工艺,gm级架构是什么样的,能做到80dB的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这个数据,RC和gm接在一起确实不稳定
RC的带宽算出来是1.591549431M,近似1.6M,这个决定了环路的 ...

最近按照你说的思路学习了一下电路稳定性的一些理论,发现先前的电路确实是有问题的。
RC+Gm级整体仿真结果显示相位裕度只有几度,说明增益交点和相位交点太过接近,也能解释稳定前的震荡现象了。

反馈输入输出接在一处,理论来讲还不会产生震荡,如果中间在接VGA级,多了更多的极点,那震荡的概率应该很大了,之前仿真没震荡最后发现是Gm输入电平已经超出Gm输入的动态范围,Gm根本就没工作了。

Gm结构的话就是一个简单的二级运放结构,按照网上一份复旦大学米勒补偿二级运放随便搭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按照你说的思路学习了一下电路稳定性的一些理论,发现先前的电路确实是有问题的。
RC+Gm级整体仿真结 ...

什么工艺,多少伏特的电源电压也能说一下吗?

网友C:
看不懂楼主的电路啊。辅助放大器的输入端不是应该接在VGA放大器的输出端才能消失调吗?像楼主那种接法,辅助放大器不是直接被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楼主的电路啊。辅助放大器的输入端不是应该接在VGA放大器的输出端才能消失调吗?像楼主那种接法,辅 ...

辅助放大器在低频确实被短路了,但是这是必需的,因为这个放大器起的作用就是消除低频直流的失调
在高频,放大器输入端还加了另外一组RC,实际上这会让反馈环路的输出阻抗变到很大,基本上就是gm级的输出阻抗
当然在超高频段,主要起作用的就是gm级输出寄生电容了,这时候也是短路的特性,不过这个就不在考虑范围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工艺,多少伏特的电源电压也能说一下吗?

130nm SiGe BiCMOS,电源电压3.3

网友(2021-01-08):
引用 楼主:
最近按照你说的思路学习了一下电路稳定性的一些理论,发现先前的电路确实是有问题的。
RC+Gm级整体仿真结 ...

您好,请问一下您的DCOC环路的stb仿真是如何做的?
是该用cmdmprobe还是iprobe?该放在哪个位置?

网友(2024-10-27):
能问一下,您这个是怎么仿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