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ynamic Range是SFDR?

楼主(2019-12-11):
这个Dynamic Range是SFDR的意思么?

网友A:
这两个概念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概念不一样

好像20到20kHz内的SFDR就是DR

网友B:
SFDR通常指整個頻段吧 這邊是經過濾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FDR通常指整個頻段吧 這邊是經過濾波

经过滤波,所以哪里不同?

网友C:
手头没adc的书,你翻下应该会更清楚,下面只是我模糊的理解。

有DR SNDR SFDR。这里的DR应更接近SNDR。
应当更关注其测量环境,如输入电压幅度频率。SNDR会随输入幅度增加先增加后减小,之前看到的多按满量程-3db输入测试。
详细的spec会列出测试频谱等更详尽的曲线。

楼主(2020-05-13):
引用 网友C:
手头没adc的书,你翻下应该会更清楚,下面只是我模糊的理解。

有DR SNDR SFDR。这里的DR应更接近SNDR。

根据ALLEN的定义,可以根据ENOB*6.02得到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