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怎么仿真SRAM的SNM

楼主(2019-12-12):
蝴蝶图通过matlab画出来了,但是不会计算SNM,论坛里的那几个蝴蝶图的文件,没看懂,可以具体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2021-02-18):
可以参考1987年这篇文献:Static-Noise Margin Analysis of MOS SRAM Cells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这样做:用y=x+a,改变a值扫y与蝴蝶两条曲线交点的横坐标,两交点横坐标之差最大就是SNM。但疑问是SNM取到多少是个合适的值呢?

网友B(2022-03-02):
疑问是SNM取到多少是个合适的值呢?
还有  hspice 应该可最佳化去找到  SNM 最大吗?

网友(2022-10-13):
想问下解决了不

网友C(2023-06-05):
引用 网友B:
疑问是SNM取到多少是个合适的值呢? 还有  hspice 应该可最佳化去找到  SNM 最大吗?
...

这个文档包含一个用spice直接测量SNM的方法。但是同样疑惑SNM取到多少是个合适的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文档包含一个用spice直接测量SNM的方法。但是同样疑惑SNM取到多少是个合适的值??
...

TRY FIND

Yamaoka's chart

网友:
引用 网友B:
TRY FIND

Yamaoka's chart

您好,这个回复没有看懂什么意思。能简述下snm的取值范围吗?

网友:
https://bbs.eetop.cn/thread-593492-1-1.html

2011 spring

low Power and Reliable SRAM Memory Cell and Array Design

Static-Noise Margin Analysis during Read Operation SRAM cells.pdf (406.84 KB , 下载次数: 171 )

集成电路设计实习 VLSI Design Lab 实用SRAM设计实例.pdf (833.03 KB , 下载次数: 213 )

网友(2024-01-18):
SNM计算

seevinck1987(噪声容限_SNM).pdf

SNM

网友(2025-05-06):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这样做:用y=x+a,改变a值扫y与蝴蝶两条曲线交点的横坐标,两交点横坐标之差最大就是SNM。但疑问 ...

请问有具体的MATLAB程序吗

网友(2025-08-12):
资料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