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快捷键设置

楼主(2019-12-12):
layout小白,刚装了6.17,怎么自己设置快捷键呀?原来都是load别人写好的

网友:
1.打开virtuoso,选择Options -> Bindkeys,然后会弹出一个窗口,你可以选择更改Layout里的快捷键还是Schematics里面的快捷键。然后你可以点绿色的小加号,就可以添加你想要添加的快捷键了。前面是快捷键,后面是命令语言。如果不知道命令语言的话,你可以选择那个操作,然后在virtuoso打开的主界面上应该有显示的,抄上去就可以了。还有,改完之后,记得保存一个你能记得的地方,以便你下次Load它。
2.直接打开layout文件,然后在里面加语言就可以了。操作简单,不过要求有一定语言功底,或者你把语言记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