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运放用什么低通滤波器比较好?

楼主(2019-12-12):
请问各位大佬,斩波运放用什么低通滤波器比较好,我原来用的无源RC凑合仿真的,而且仿真出来结果还有问题。。。仿真电路图如下(没接的方波发生源是给ACFB提供时钟信号的,ACFB断开了,所以没加信号),TRAN仿真结果如下。求大佬指点!!!

楼主:
我的RC滤波器对spike的抑制仿真出来时46dB,我现在觉得ACFB和嵌套斩波都难以减小spike,是否只能通过用更好的滤波器来减小spike。前仿的话,是不是spike都来自时钟馈通,模型中应该没有考虑沟道电荷注入?我目前打算先试着用有源滤波器看看效果。

楼主:
经仿真,滤波器输出的信号的稳定时间与滤波器、斩波频率、斩波时钟上升沿和下降沿有关,改变以上值会影响纹波和spike。

楼主(2020-07-23):
现在在做Gm-C滤波器,不知道加入运放后,会不会产生稳定性问题

网友A(2022-03-26):
如果斩波运放是轨到轨输出,什么低通滤波才能保证滤波后也是轨到轨呢?

网友(2022-07-13):
引用 网友A:
如果斩波运放是轨到轨输出,什么低通滤波才能保证滤波后也是轨到轨呢?

请问你最后用了什么滤波器?

网友B:
100M的电阻基本相当于断路了。。。应计算能将斩波频率处谐波衰减足够大以至于不影响后级电路所需性能的RC参数,这些是完全可以计算得出而非凭感觉随意设置的参数,具体还要看应用所需,通常R最大在1M、2M或以下可能会略合理些,然后需要加大C。

网友(2023-03-31):
引用 网友B:
100M的电阻基本相当于断路了。。。应计算能将斩波频率处谐波衰减足够大以至于不影响后级电路所需性能的RC参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试试Notch filter?

网友C(2024-08-28):
引用 网友B:
100M的电阻基本相当于断路了。。。应计算能将斩波频率处谐波衰减足够大以至于不影响后级电路所需性能的RC参 ...

可以举个例子怎么确定R、C吗?好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举个例子怎么确定R、C吗?好哥哥

f=1/(2*pi*R*C)是一阶低通滤波的-3dB带宽,输入信号在带宽频率f处衰减3dB(信号幅值衰减至0.707),之后就按照每增加10倍f频率导致信号幅值衰减20dB(信号幅值的0.1)啊

网友(2025-01-10):
引用 楼主:
我的RC滤波器对spike的抑制仿真出来时46dB,我现在觉得ACFB和嵌套斩波都难以减小spike,是否只能通过用更好 ...

mark 一下,我也要解决这个spike的问题

网友(2025-02-12):
引用 楼主:
我的RC滤波器对spike的抑制仿真出来时46dB,我现在觉得ACFB和嵌套斩波都难以减小spike,是否只能通过用更好 ...

你好,这个前仿真没有电荷注入怎么理解呢,是哪个proces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