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a vcs full chip仿真时Flash memory怎么处理?

楼主(2019-12-12):
最近在用xa-vcs做chip级混仿的时候(数字模拟电路都转为spice格式的网表了),数字内部的flash memory由于是第三方提供的IP,其对应的subkt为空。请问怎么做才能把Flash的功能加进去一起仿真?有做过的大神请指点一二,谢啦

网友:
vcs可以直接条用flash的verilog模型

网友A:
问第三方要相应的模型

楼主:
搞定了,直接用VCS仿verilog即可

网友(2020-02-10):
引用 楼主:
搞定了,直接用VCS仿verilog即可

楼主怎么实现的,能够分享一下方法?方便加微信吗?谢谢楼主

楼主(2022-07-04):
引用 网友A:
问第三方要相应的模型

大佬你好,麻烦问问做XA-VCS的时候,芯片内部的 SRAM一般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定了,直接用VCS仿verilog即可

是flash执行了use_verilog方法,抑或是因为只有verilog-view,所以工具自动使用了verilog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flash执行了use_verilog方法,抑或是因为只有verilog-view,所以工具自动使用了verilog模型?
...

flash我知道怎么弄了,因为没有电路,所以只能use_verilog。
你有没有用过模拟的方式仿真SRAM,SRAM内部的电路可以提出spice网表的,我仿真SRAM相关的设计,感觉功耗异常。电流贼大。
查了下手册,有个CMD:set_sram_characterization 1 -app power,还是不行,上电电流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flash我知道怎么弄了,因为没有电路,所以只能use_verilog。
你有没有用过模拟的方式仿真SRAM,SRAM内部 ...

同理,数字里包着模拟,那就use_spice调用sram的spice-view,不然sram默认会跟parent模块一样使用verilog-view,可以在tb_top里给sram加电压,并定义sram和parent数字模块的A2D和D2A接口。

网友(2022-12-16):
引用 楼主:
搞定了,直接用VCS仿verilog即可

求flash 的Veri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