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快捷键F3失效

楼主(2019-12-12):
新人刚入职,在用公司账号画图的时候M键移动器件,想用F3调整方向发现失效,CIW窗口没有任何提示,请问有同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是按F3没反应,其他快捷键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按F3没反应,其他快捷键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那你可以检查一下bindkey中“F3”绑定的函数是不是有问题,功能正确的话,在F3的“EnterFunction Command”中应该是“hiToggleEnterForm()”.

网友B(2022-09-13):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检查一下bindkey中“F3”绑定的函数是不是有问题,功能正确的话,在F3的“EnterFunction Command ...

你好,我也遇到F3失效的情况,但是我的bindkey里面F3的函数就是你说的这个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遇到F3失效的情况,但是我的bindkey里面F3的函数就是你说的这个呀 ...

请问下这个command文件在哪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这个command文件在哪打开

virtuoso>option>bindkeys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rtuoso>option>bindkeys

thinks

网友(2024-03-30):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遇到F3失效的情况,但是我的bindkey里面F3的函数就是你说的这个呀 ...

检查电脑本地是否存在软件快捷键占用。

网友(2025-07-26):
大概率是别的软件占用了快捷键,比如截图软件snipaste、pixpin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