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怎么提取多边形的lef?

楼主(2019-12-12):
请问,用abstract怎么提取多边形的lef?
比如我现在想提取L形的lef。

网友A:
第一,boundary包好你的多边形。第二,abstract步骤时到overlap选项下面,把create overlap boundary从off改为always, 以及smooth factor to apply改为0,不要用默认抽block时的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boundary包好你的多边形。第二,abstract步骤时到overlap选项下面,把create overlap boundary从off ...

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boundary包好你的多边形。第二,abstract步骤时到overlap选项下面,把create overlap boundary从off ...

你好.我还想请教一下pin的direction和use问题。比如 use:signal ,那么direction我想要的是 inout。我怎么设置呢?

网友(2021-02-19):
引用 网友A:
第一,boundary包好你的多边形。第二,abstract步骤时到overlap选项下面,把create overlap boundary从off ...

学习了 谢谢

网友(2023-02-08):
abstract 里面可以设置PIN 的信息吧。

网友B:
请问有没有办法把pin shape 抽成polygon?

网友C(2023-10-24):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没有办法把pin shape 抽成polygon?

hi,请问你找到办法了吗

网友(2024-08-12):
引用 网友A:
第一,boundary包好你的多边形。第二,abstract步骤时到overlap选项下面,把create overlap boundary从off ...

请问一下,我已经按照这个改了,为啥还是无法提取多边形呢?

网友(2024-11-18):
引用 网友C:
hi,请问你找到办法了吗

我也想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