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频综PLL为什么用参考时钟倍频器而不直接提高参考时钟的频率

楼主(2019-12-12):
请教一下,看了好多频综PLL的paper里为了提高集成相噪都用了一个输入参考时钟倍频器,那为啥不直接用频率更高的的参考时钟呢?难道是因为频率高的晶振价格高,为了节约成本吗?

网友:
对,48M 以上的晶振贵不少

网友A:
借地请教,PLL的参考时钟是越大越好吗,应该有什么需要trade-off的吧?

网友B:
是这样的,一般使用的晶振在100M一下,200M的就非常贵了。
打个小广告,欢迎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模拟芯视界”,会定期分享PLL的相关内容,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地请教,PLL的参考时钟是越大越好吗,应该有什么需要trade-off的吧?

在不计成本以及晶振性能相当的情况下,参考频率越大,N越小,这样带内噪声变好;同时带宽的设计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当然整数环的频率分辨率和参考时钟频率直接相关。

打个小广告,欢迎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模拟芯视界”,会定期分享PLL ADC SerDes PMU的相关内容,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参考频率越高, PFD/CP 就越难做了, 这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
一个是价格,高频的晶振贵。100MHz以上的有可能用泛音晶体,相位噪声差。其次,相同主控IC的有源晶振,频率越高,相位噪声越差,而且差别不小。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2022-12-14):
楼主有输入参考时钟倍频电路相关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2023-06-07):
各位大佬有N倍频资料吗,是数字做还是模拟做,感谢分享

网友(2023-11-14):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一般使用的晶振在100M一下,200M的就非常贵了。
打个小广告,欢迎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模拟 ...

公众号还在吗?

网友(2024-04-01):
引用 网友B:
在不计成本以及晶振性能相当的情况下,参考频率越大,N越小,这样带内噪声变好;同时带宽的设计有了更大 ...

请问较高频率的晶振在输入PLL时需要做哪些接收电路呢?是比较器+电平转换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