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深N阱工艺求助

楼主(2019-12-12):
如图,如果深N阱的B端接高电平,那么B到S的二极管不就导通了吗?

网友A:
是的,所以正常使用时,你不应该给这个NMOS的B接高电平。
(说的不准确,应该是这个B可以接高于衬底的电位,但是要低于DNW和S/D的电位)

网友:
这个问题没看懂

网友B:
是啊,所以就像二楼所说,你要保证B到S/D不能正偏,那也要保证B到DNWELL不能出现正偏,所以如果你电路上给你的MOS器件如果有DNW这个端口的话,一般来讲他要接到最高电位,VDD或者power什么的。
有时候普通的psub/nwell工艺,如果有dnw做隔离,又想把dnw接到比较干净的地,那一定要小心考虑周边情况,不要出现导通。

网友:
按你所说。当然是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所以正常使用时,你不应该给这个NMOS的B接高电平。
(说的不准确,应该是这个B可以接高于衬底的电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所以就像二楼所说,你要保证B到S/D不能正偏,那也要保证B到DNWELL不能出现正偏,所以如果你电路上给 ...

谢谢了

网友:
这是什么工艺?才会有DNW里会有PWELL

网友(2020-10-22):
DNW和B端不是一个点位。。。你的剖面图是不是少了B端P+注入

网友(2021-06-18):
围一圈nwell接高电平,pwell肯定接比最高电平低的电平,不会发生pn结导通

网友(2021-11-12):
一般B都是再引出来接GND的

网友C(2023-03-14):
器件物理中,deep n-well不就是为了做好隔离(防止器件之间的干扰-噪声)和处理阈值电压(体效应),两种的话一般不是吧B和S相连,也就不会出现B是很高电压的状况,N阱接VDD就可以,防止深N阱和里面的P阱穿通。

网友(2023-08-01):
引用 网友C:
器件物理中,deep n-well不就是为了做好隔离(防止器件之间的干扰-噪声)和处理阈值电压(体效应),两种的 ...

那需要B和S相连呢?这个N-well电位该怎么接

网友(2025-03-25):
引用 网友A:
是的,所以正常使用时,你不应该给这个NMOS的B接高电平。
(说的不准确,应该是这个B可以接高于衬底的电位 ...

PW的电位等于S端电位,小于D端电位可以吗

网友:
B是NMOS的衬底,怎么可能单独接高电位? 要么SB接一起,要么接低于SD的电位(VSS);去看看mos管正常工作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