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救救孩子吧!版图问题请教!!!急

楼主(2019-12-12):
最近项目关键期,在画版图时把某一个自己画好的block作为一个例子插入到另一个版图中,但是只有该电路的一部分能够看到内部结构,其他地方只有矩形框和引用的名字,看不到里面的版图!!!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
找你师傅阿

网友:
自己画的版图,与另一个版图的层次定义是否一致呢?

网友:
是不是加了fram边框层

网友:
Shift+F?试一下

网友:
reference wrong lib name?

网友:
SHIFT+F试一下 可能是模块未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