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识别问题 急!!在线等

楼主(2019-12-13):
lvs验证时mos管识别不了,还有很多softchk的警告,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图看不清

网友A:
你拿门锁拍的照片吗?

楼主:
这个能看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拿门锁拍的照片吗?

传上来就这样了,截图的话不知道怎么传上来

网友:
版图中器件和电路中的未对应上,建议先检查net错误

网友:
图片都看不清楚,怎么解答,先把softcheck 解掉

网友:
哈哈,图片画质感人呐~~另外隐约可以看出来你截图的是extraction results并不是ERC结果啊~

网友:
先自己造一个电路和版图,测试LVS文件是否存在问题。再来找找原因。也可能是你确实某些layer造成。

网友:
先确定工艺结构是否正确,去看看design rule  截面图,如果没问题 那就先解决net问题,都没问题了,还有就是你的管子和电路不匹配了,多了或者少了

网友:
图看不清,不过有一种可能是,你schematic用了多finger的MOS管,但是在layout上它们的源、漏分别没有连在一起,做LVS的时候会把这些管子识别成多个器件,而你原理图上只有一个

网友:
啥都看不清楚,没法回答啊

网友B(2021-01-29):
楼主你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解决了么?

解决了,是器件类型的问题,器件识别层加错了导致的,改了以后就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