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延迟锁相环仿真电容上电压上不去

楼主(2019-12-13):
DLL整体结构图

DLL整体结构图

DLL仿真结果

DLL仿真结果

鉴频鉴相器

鉴频鉴相器

电荷泵电路

电荷泵电路

上图是我所用的延时锁相环整体和部分模块电路图,鉴频鉴相器中触发器采用的是TSPC触发器结构。单独仿鉴频鉴相器工作正常,但是进行整体电路仿真时却无法正常工作,UP信号一直为高,DN信号一直为低,但是电容上电压却一直上不去,电荷泵充放电回路mos管漏端电流正常。有没有大神可以指导一下。输入时钟频率为50M,上升下降时间为50ps,充放电电流为10uA。

网友:
50M,你确定用TSPC?

楼主:
我也是刚开始做这个,关于触发器的使用不太熟悉,我看很多帖子里面也是说TSPC主要应用在高频,这个主要应用频率范围一般是多大。我用普通的静态触发器试过可以正常运行,还是想求证一下。还有我想问一下,充电电流正常,电压升不上去的原因是啥?

网友:
TSPC低频可能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