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的比例问题

楼主(2019-12-13):
电流镜里的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但电流不成比例,求助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还有,电流镜的比例能够不是整数倍吗?

已解决,我是目标做160n,现在是157n,有这点偏差是正常的,谢谢大家

网友:
W和L都完全一模一样吗?工作的时候vds也完全一模一样吗?

网友:
工作条件不同电流肯定不同,理论计算只是一种近似。

网友:
vds不同,管子失配都会导致电流镜像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