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DC电路中电感的选型

楼主(2019-12-15):
DCDC电路中电感的饱和电流一般为输出最大电流的2倍。比如5V/2A输出的DCDC,电感的饱和电流一般可选为4A。

相同磁芯材料下和绕线下,是否饱和电流大的电感一般体积也比较大?

但是随着DCDC开关频率的提高,电感的体积可以做的更小。那么此时,5V/2A的DCDC中,是否还需要选择饱和电流为4A的电感呢?如果需要,为什么高频开关的DCDC可以使用更小体积的电感呢?

以上不是有矛盾么?请问哪地方我的理解有误?

网友:
书上说的是,频率越高,需要的电感值越低,即使所需要的电流不变;电感能量处理能力E=L*i^2/2减少一半。电感体积是与处理能量相关,所以体积减小

网友:
樓上說得真好

网友(2021-12-17):
UFS芯片封装的时候,有把 DCDC电容和电感封装在一起的吗?我看市面上没有这么做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2-04-12):
B = L * I / (N *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