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逻辑门实现半个时钟周期的信号延时

楼主(2019-12-16):
求助各位,如何用门电路来实现半个时钟周期的信号延时

网友A:
用反相器不是delay 半个时钟周期了吗?

你说的应该是如何 delay 四分之一 时钟周期吧?
两种方法,
1.如果要求不高, 可以用高速时钟采样,然后选择delay 即个 高速时钟cycle

2.如果精度要求较高,则需要DLL, 可以用数字逻辑实现。

一般是 用delay chain 识别1/2 T ,然后根据1/2 T delay chain的值, 去配置如何delay 1/4 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反相器不是delay 半个时钟周期了吗?

哦哦,是delay四分之一个时钟周期,都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