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版图

楼主(2019-12-16):
想请问各位大佬 环形VCO的版图应该如何设计和布局呀 比如三级延迟单元构成的VCO 一般是把每个单元画出来作为一个cell 再调用3个cell进行级联嘛?

那各级之间连线要考虑什么方面?
多谢了~

网友A:
多少频率的啊~一般注意各级输入输出信号线寄生一致(三级应该是六条线)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频率的啊~一般注意各级输入输出信号线寄生一致(三级应该是六条线)就好啦~ ...

感谢回复~ 频率是8M的
另外  在电源和地之间需要加电容吗?我看到有的说要加有的说不用加 就有点迷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频率是8M的
另外  在电源和地之间需要加电容吗?我看到有的说要加有的说不用加 就有点迷糊了
...

加电容这个事情要问一下这个VCO对应的designer了,如果这个VCO的电源已经在源头(也就是产生这个电位的LDO部分)加了足够多的电容,那么VCO的部分不加也没有太大关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容这个事情要问一下这个VCO对应的designer了,如果这个VCO的电源已经在源头(也就是产生这个电位的LD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