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弱弱的问一个很白痴的问题?DC工具也可以做DFT扫描链的插入?

楼主(2019-12-16):
DC工具也可以做DFT扫描链的插入?

之前公司的DFT工程师离职了,工作交接给我,我没有任何DFT的基础!从0开始学习。交接给我的DFT相关的,有已经搭好的现成的环境,用的是tessent工具,从扫描链插入、mbist、atpg生成、仿真。所有的环境一应俱全!由于经过这些学习,我便先入为主的认为只有mentor公司的tessent和synopsys的DFT compiler可以做DFT,DFT compiler只是听说过,没有用过。

最近无意间在公司的另一位同事的DC综合环境上,看到了竟然有DFT扫描链插入的部分!我震惊的发现DC工具还能插入扫描链,让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一直只会用tessent的命令insert_test_logic插入扫描链!

DC工具这么牛,还可以插入扫描链,atpg总生成不了吧

网友A:
dft compiler 包含在dc中

网友B:
说明你当时学习的广度还不够,三家大EDA,杀鸡刀宰牛刀都是要打造的,看你怎么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t compiler 包含在dc中

请问,dft compiler可以做EDT吗,应该不能生成ATP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当时学习的广度还不够,三家大EDA,杀鸡刀宰牛刀都是要打造的,看你怎么选了。 ...

请问,dft compiler可以做EDT吗,应该不能生成ATPG吧?

网友A:
dft compiler 生成的在s家叫 dft max 和edt很类似,生成atpg用tetramax

网友C:
For ATPG generation
Cadence: Encounter Test, now called Modus.
Synopsys: Tetramax

For most designs, DFT is fairly straightforward.  Not sure why your company even needs a dedicated DFT engineer job.  Analog, digital designers should already know how to implement DFT.

For digital DFT, just remember 2 keywords:
1. Controllability
2. Observability
Once these 2 concepts are understood, DFT is a piece of cake.

网友:
小的项目是不需要,大的项目,需要3~4个dft工程师来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t compiler 生成的在s家叫 dft max 和edt很类似,生成atpg用tetramax

谢谢,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or ATPG generation
Cadence: Encounter Test, now called Modus.
Synopsys: Tetramax

感谢!

网友(2020-04-28):
引用 网友C:
For ATPG generation
Cadence: Encounter Test, now called Modus.
Synopsys: Tetramax

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or ATPG generation
Cadence: Encounter Test, now called Modus.
Synopsys: Tetramax

麻烦多了解了解外面大公司是怎么做DFT的,不是会用几个工具就以为很懂。

网友(2020-06-14):
通常综合的时候所有的 flop 都成了 scan flop.  综合的软件当然要把所有的 flop 连到 scan chain 里。 有些设计故意不用 scan chain, 另当别论。 综合工具如果发现无法 stitch scan chain, 会报告 DFT error.
综合工具没有足够物理信息,scan chain ordering 不是最优化。 在 place & route 工具里, 做 scan chain recordering 优化。
最后 ATPG pattern 生成, 则由 Modus, Tetramax 这样的工具生成。 这时的 scan chain 都已经定下来了, Modus, Tetramax 只是生成 pattern, 报告 test coverage, fault coverage.
抱歉,很久没上,回复晚了。

网友(2022-08-29):
引用 网友D:
麻烦多了解了解外面大公司是怎么做DFT的,不是会用几个工具就以为很懂。
...

你懂的话,麻烦分享下,不要在这里讲些毫无信息含量的话

网友(2023-12-09):
新手问一下,是安装DC工具就可以使用DFT Compiler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