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AC的噪声的verilogA建模

楼主(2019-12-16):
求助各位AC在用VerilogA建模的时候,想要在模型中添加电路的noise,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推荐或者一些资料推荐呢?谢谢各位!

楼主:
DAC的verilogA建模~

网友A:
不知道什么类型的DAC,如果是电流模式的,电流噪声可以用veriloga写成:
I(p, n) <+ white_noise(4 * `P_K * $temperature * gamma * gm);

gamma和gm分别是电流源的噪声相关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类型的DAC,如果是电流模式的,电流噪声可以用veriloga写成:
I(p, n)  ...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这个white noise 函数可以用来做瞬态仿真吗?我看verilogA的手册,这个函数是用来做小信号分析的。不知我是否理解有偏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这个white noise 函数可以用来做瞬态仿真吗?我看verilogA的手册,这个函数是用来做小 ...

应该都可以的,还有flicker_noise函数,你可以仿真tran noise看看

网友(2021-10-15):
看了大佬的帖子   大佬之前在做数模混合PLL吗?  有没有资料分享分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