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cadence中批量更改晶体管类型?

楼主(2019-12-16):
由于设计变更,我需要把之前搭的电路的晶体管全部更换,如何能快速的批量更换。比如我想把之前用的MOS_N33批量修改为MOS_N33LVT。因为已经有好多cell都是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自动脚本可以让我实现自动化的修改,手动改风险太大了。

网友A:
cadence 里面有replace 选项替换cellname ,选hierachy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 里面有replace 选项替换cellname ,选hierachy

好的,多谢

网友B:
cadence的replace智能改同一库下器件名,如果要改成不同库下的不同名器件该如何做?

网友(2021-12-15):
引用 网友B:
cadence的replace智能改同一库下器件名,如果要改成不同库下的不同名器件该如何做? ...

同问

网友C:
1. 选中一个;2. Ctrl+A; 3. Q; 4. All_selected; 5. 更换; 6. 确认

网友D(2022-11-18):
应该是master选项,刚尝试的

网友(2023-05-23):
引用 网友C:
1. 选中一个;2. Ctrl+A; 3. Q; 4. All_selected; 5. 更换; 6. 确认

有用,这是我在eetop上看到的最直接有用的帖子。

网友:
Cadence Virtuoso 6.1.7
原理图上方工具栏:Edit — Replace

网友E(2023-07-06):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master选项,刚尝试的

对,我以前试过,但是现在忘了怎么编辑格式了,您能告诉我吗?

网友(2024-08-23):
引用 网友C:
1. 选中一个;2. Ctrl+A; 3. Q; 4. All_selected; 5. 更换; 6. 确认

666

网友(2025-09-10):
引用 网友E:
对,我以前试过,但是现在忘了怎么编辑格式了,您能告诉我吗?

请问解决了嘛,求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