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课后第十章课后习题10.1,

楼主(2019-12-16):
看答案也不明白,望各位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A:
第一二行总看得懂吧,第三行是相位的计算公式,对于相频特性来说,相位的变化就是虚部除以实部然后求arctan。记住一个简单的还算准确的推论:每到1个极点的1/10频率附近,相频开始下降,在极点的位置相频下降45度,然后在极点10倍频的位置相频完成90度下降。在两个极点之间的相频计算就是第三行的内容,这里要求在w1点就是单位增益带宽点的相移是120度,得到311MHz。OP的幅频特性则是每过一个极点以20dB/10倍频下降。由于单位增益带宽点增益=0dB而位于第一和二极点之间,因此从第一极点到该频点的幅频特性曲线是20dB/10倍频的下降,所以通过第四行的公式就能得到第一极点时的增益。而在第一极点之前,OP的增益是恒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二行总看得懂吧,第三行是相位的计算公式,对于相频特性来说,相位的变化就是虚部除以实部然后求arctan ...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不过还有第三行等式怎么成立的,我还是没能理解,可以再详细一点吗,还有你提到:记住一个简单的还算准确的推论:每到1个极点的1/10频率附近,相频开始下降,在极点的位置相频下降45度,然后在极点10倍频的位置相频完成90度下降,这段话在这里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对于复数x=a+bj,模=sqrt(a^2+b^2)就是幅度,而相位=arctan(b/a)

两个极点的系统函数默认表达式就是A=A0/[(1+s/w1)(1+s/w2)]

你用s=jw带进去求幅度和相位,就是相关的计算公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复数x=a+bj,模=sqrt(a^2+b^2)就是幅度,而相位=arctan(b/a)

两个极点的系统函数默认表达式就是A=A0/[ ...

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