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理想库ahdlLib理想运放opamp的疑问

楼主(2019-12-16):
如图,想使用理想运放做仿真

但从仿真结果来看这个理想运放的动态范围最大限制在80mVpp

有什么方法可以设置这个动态范围的么?

顺便问一下,这是单端的理想运放,cadenc理想库里有没有差分的理想运放,或者用别的理想器件组一个理想差分运放的?求指教

网友:
选用VCVS器件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里面每个参数是什么,可以先看看里面的veriloga文件
全差分的可以自己改写一个,嫌麻烦就在单端后面加一个ideal_balun转差分

网友(2022-04-06):
请问vref是什么参数

网友(2022-06-24):
请问一下,库里面的这个opamp是仿真不了ac看幅频特性的吗?

网友A(2022-11-02):
同问Vref怎么设置

网友B:
系统回答下,e快捷键查看器件的verligoa文件(那一栏默认为查看schmatic文件)
根据verligoa给的各参数信息,你可以根据默认值或者你设置的参数值算出当前omamp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值

你这个图像应该是最大输入值不够高,可以把GBW参数改小点(具体关系可以自己对着verligoa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问Vref怎么设置

vref是共模输出电压,就是你输入电平相同时,运放输出偏置电压。一般设置为(Vdd+Vss)/2保证输出摆幅

网友C(2024-05-23):
引用 网友B:
vref是共模输出电压,就是你输入电平相同时,运放输出偏置电压。一般设置为(Vdd+Vss)/2保证输出摆幅
...

vsoft 和inn——max是什么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vsoft 和inn——max是什么参数

第二个找到了吗

网友(2024-10-22):
引用 网友B:
系统回答下,e快捷键查看器件的verligoa文件(那一栏默认为查看schmatic文件)
根据verligoa给的各参数信息 ...

请问这个理想运放器件有实际运放的虚短特性吗

网友:
同问——inn_max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