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课后第十章课后习题10.1,

楼主(2019-12-16):
看答案也不明白,望各位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A:
主极点在10M。先根据PM算GBW,然后GBW/10M就是A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极点在10M。先根据PM算GBW,然后GBW/10M就是Av。

你好,根据PM算GBW这部分不能理解,也就是答案的第三行等式看不懂,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根据PM算GBW这部分不能理解,也就是答案的第三行等式看不懂,能详细说一下吗?
...

书上已知GBW算PM,这题已知PM反推GBW。
首先书上的推倒要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