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差分转单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2-16):
104资产
这个差分转单端,voutp\voutn\VOUT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A:
伪差分,voutn follow到vdd/2,voutp=v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伪差分,voutn follow到vdd/2,voutp=vout,

那voutn对voutp产生什么影响呢?

网友B:
你这接法太奇怪了,能工作吗
运放正负输入端直接接了固定电压,反馈没什么用了

网友C:
非常聪明的电路!
1、Voutn >Voutp: opamp output = Low;
2、Voutn < Voutp: opamp output = High;
上面的R控制单端输出阻抗,可以用50Ohm;
下面的R控制单端输出幅度,100k以内吧;
C调节回路欲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聪明的电路!
1、Voutn >Voutp: opamp output = Low;
2、Voutn < Voutp: opamp output = High;

这两个电阻相等的 44k 电容1.57p

网友C:
上面电阻用44k的话,输出幅度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聪明的电路!
1、Voutn >Voutp: opamp output = Low;
2、Voutn < Voutp: opamp output = High;

回路欲量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聪明的电路!
1、Voutn >Voutp: opamp output = Low;
2、Voutn < Voutp: opamp output = High;

opamp output的输出高或低不是voutn跟vdd/2比的结果么

楼主(2020-02-14):
引用 网友C:
上面电阻用44k的话,输出幅度就小了。

为什么呢?

楼主(2020-06-27):
引用 网友B:
你这接法太奇怪了,能工作吗
运放正负输入端直接接了固定电压,反馈没什么用了 ...

运放负端接的并不是固定电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聪明的电路!
1、Voutn >Voutp: opamp output = Low;
2、Voutn < Voutp: opamp output = High;

回路裕量是什么?相位裕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伪差分,voutn follow到vdd/2,voutp=vout,

伪差分不是一端接输入,一端接地么,接共模电平也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伪差分,voutn follow到vdd/2,voutp=vout,

因为
差分输入模式下,负端输入是随时间变化的,而在伪差分模式下,负端输入一定仅仅是一个参考。描述伪差分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输入仅仅在打破地的环流这个意义上是差分的,而参考信号(负端输入)不是作为传递信号的,而仅仅是为信号(正端输入)提供一个直流参考点。?

网友(2025-06-09):
引用 楼主:
回路裕量是什么?相位裕度么?

就是控制回路的裕量,包括幅度和相位裕量。
你的电路实践中输出电阻真的是用的44k吗?如果是的,那么负载应该是高阻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