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综合

楼主(2019-12-17):
# set_svf chip_top.svf
13 set auto_ungroup_preserve_constraints true
14 set verilogout_no_tri                 true
15 set enable_page_mode                  true
16 set enable_recovery_removal_arcs      true
17 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s           16
18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buffer_constants
19 set_app_var timing_enable_multiple_clocks_per_reg true
20 set_app_var compile_ultra_ungroup_dw false
21 set compile_preserve_subdesign_interfaces {true}
哪位大神知道这几行脚本是干啥的

网友:
都是控制Design Compiler的行为的变量。用的时候如果不是很确定用法,可以用man命令在工具里面看用法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