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b pss仿真求助

楼主(2019-12-17):
跑某起振电路的hb和pss的时候一直不收敛,跳出类似“Inner Newton cannot converge”的警告,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或知道解的方法吗,
那个谐波数和oversample factor设置是如何表征收敛的难易程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谐波影响仿真精度,对于那些有噪声搬移的电路,希望该值能大一些,我理解oversample factor是指对稳态进 ...

其实收敛问题确实很玄学,也没有啥规律可循,只是一些指导性经验,比如不要使用太多理想器件,减小高阻节点,后仿不要提取太多节点

网友A:
跑pss不收敛很正常,可以先看看瞬态波形正常不,然后把tstb设置一个合适的值。

更多关于PLL ADC等模拟IC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模拟芯视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pss不收敛很正常,可以先看看瞬态波形正常不,然后把tstb设置一个合适的值。

更多关于PLL ADC等模拟IC内 ...

由于低压设计,波形稍微有点被削掉一点点,这也会影响收敛性吗?tran和hb tran也算正常吧,

网友B:
你把你PSS设置页也放上来,不收敛情况很复杂,愿意很多,给个log文件,让大家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PSS设置页也放上来,不收敛情况很复杂,愿意很多,给个log文件,让大家猜吗? ...

hello, hb设置贴出来了,一般那俩参数大小的设置如何表征收敛难易程度呢?

网友B:
那个fundamental freq是你根据transient 仿真得到值,虽然可以不准,但是不要相差太多,最好写个相近频率。我理解仿真器是在那个频率附近搜索,如果搜索失败,很容易不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fundamental freq是你根据transient 仿真得到值,虽然可以不准,但是不要相差太多,最好写个相近频率。 ...

嗯嗯,这个最近发现了,前后仿这里频率设置的不太一样;
那下面那个谐波数和oversample factor的大小是如何影响收敛性的呢?

网友B:
谐波影响仿真精度,对于那些有噪声搬移的电路,希望该值能大一些,我理解oversample factor是指对稳态进行频率变换时所取点数。如果能收敛或者能忍受仿真速度,这两个值大一些好一点。比如harmonic=15,oversamle = 8。当然你也可以试试不同值,看结果相差打不打,如果不大,用小一些也可以的。你提到后仿真,PSS用于后仿真由于节点太多,很容易不收敛,需要在calibre里面做一些寄生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谐波影响仿真精度,对于那些有噪声搬移的电路,希望该值能大一些,我理解oversample factor是指对稳态进行 ...

谐波影响仿真精度,对于那些有噪声搬移的电路,希望该值能大一些,我理解oversample factor是指对稳态进行频率变换时所取点数。如果能收敛或者能忍受仿真速度,这两个值大一些好一点。比如harmonic=15,oversamle = 8。当然你也可以试试不同值,看结果相差打不打,如果不大,用小一些也可以的。//试过各种组合了,如果曲线理想且收敛的情况下,结果没啥差别;但是如果曲线上有点噪声的话,那这俩值要各种试才能整收敛,没发现任何规律;
你提到后仿真,PSS用于后仿真由于节点太多,很容易不收敛,需要在calibre里面做一些寄生简化。//ok

网友C(2022-08-07):
请问给位,我在spectureRFworkshop中有看到对于LO正弦信号oversample取1比较合适,那么对于方波信号的LO来说应该怎么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谐波影响仿真精度,对于那些有噪声搬移的电路,希望该值能大一些,我理解oversample factor是指对稳态进行 ...

oversample factor也就是可以理解成为傅里叶展开的系数吗?

网友(2022-11-14):
引用 网友C:
请问给位,我在spectureRFworkshop中有看到对于LO正弦信号oversample取1比较合适,那么对于方波信号的LO来 ...

您好 请问您的spectureRFworkshop是关于mixer仿真的吗?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2024-01-16):
引用 网友B:
谐波影响仿真精度,对于那些有噪声搬移的电路,希望该值能大一些,我理解oversample factor是指对稳态进行 ...

谢谢,有收获~

网友D(2025-03-25):
引用 网友B:
谐波影响仿真精度,对于那些有噪声搬移的电路,希望该值能大一些,我理解oversample factor是指对稳态进行 ...

请问如何做寄生简化呢?手动删除一些寄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何做寄生简化呢?手动删除一些寄生吗?

抽取寄生时,可以选择合并较小电阻,电容,这样节点就会变少